IBM T40机器电流乱跑

楼主(2010-06-28):
待机有0.03,开机后电感上的电压都有出来,电流在0.4--0.71之内乱跑,南桥换过。U拿掉电流也是乱跑的,在0.3--0.5左右乱跑,没有规律的。。屏上的指示灯同时一闪一闪,不知道这该怎么查...
掉电

网友:
把滤波电容先换了试试

网友:
用手触摸主板上的元件,找出发热不正常的,如果找不到的话先查待机电路

网友:
分别 短路各个pwmmos管的上管的 ds极 短到哪里电流不跳了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