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173a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nf4主板的rt9173a的供电芯片,其入端1脚为2。18伏。出5脚为1。09伏,不知道对不对?
第3脚是5伏,4脚是1。09伏。
第一脚的供电是从一2。5伏处经过一个场开关管过来,在管的d级有2。5幅S级为2。18伏。换过场管也一样。用镊子短接d.s级,rt9173a的输出脚为1。2伏。
现在是没有rt9173a换,想请问以上的数据,是不是证明rt9173a坏了?
谢谢

网友:
rt9173一般为DDR提供1.25V的上拉供电
你下个PDF查查它输入输出的关系就知道是好是坏了。。。。。

网友:
DDR1内存VTT_DDR的供电1.25V DDR2内存VTT_DDR2的供电0.9v 看一下3脚REF基准电压多少V

网友:
你的脚位好像说错了

网友:
确定了是好的,因为它是输入电压的1/2,所以当输入是2。16时,输出就是1。08了,现在修好了。原来它是DDR2的内存,供电是1。8的,不知道是谁吧内存的供电调到了2。2档了。我把它调回1。8,再清一回COMS就跑码了。谢谢各位!

网友:
RT9173A还没有坏,因为您量测到它的参考电压与输出电压相符,要抓的问题,是参考电压来源,场管是否损毁击穿,会是G极控制不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