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但又不知道选怎样的好,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0-06-28):
如题:想买一台
示波器
,看到网上有很多型号的,又10M、50M、100M的,对于入门级新手,当然想找一台既实用又便宜的,麻烦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示波器

网友:
如果不太懂就找个国产的吧,液晶屏的,在怎么样相对比较成熟,进口的二手货要有相关经验才好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