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不定时掉电 。。

楼主(2010-06-28):
故障描述:开机不定时掉电,再开机无反应,必须重插电源才能开机,不知道该往那下手求论坛大哥们帮帮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像是有电容漏电吧,重点查下滤波电容吧

网友:
掉电后 查1.8V 有没有?

网友:
掉电之后必须断电的 都是短路性故障 一般是有元件过热之后又软击穿现象

网友:
掉电后,查各电压的输出 情况,

网友:
这样的隐性故障要慢慢的查,耐着性子!

网友:
我前天修到过是南桥不良。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