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修复索尼主板一例

楼主(2010-06-28):
先上土炮图:

维修过程写在原贴上,原贴锁了,请移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195495-from-home.html

网友:
上不了图?土炮也能修主板,主板大了不行,下面加热面太小!

网友:
CPU经过七次高温没事,还没有算植球加热,赞一下Intel CPU的质量!
第一次加焊;
第二次取下;
第三次焊上,掉点没补;
第四次取下;
第五次焊上,没有放好;
第六次取下;
第七次补点,焊上成功!
完美工作,VCORE电压0.85V

网友:
也算很牛的了,这是电饭煲啊

网友:
LZ的BGA工具确实很牛啊 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这种土炮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横心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
  可以去申请世界纪录了

网友:
感谢基地,这办法还不是大家教我的!
下面需要换几块发热砖才行,现在大板上去就不行了

网友:
很像是电饭锅的发热盘啊,用土炮时可千万不能让客户看见到哦

网友:
果然看见电炉子了!我正在琢磨自己用电炉丝做一个,正在找高温载体,没想到楼主先使用了。哈哈!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你有没有搞坏过板啊  如果客户看你那样修板以后打死都不过来了!建议你还是买个BGA吧看起来都专业那样才有人来啊!

网友:
这个东东也行,真的不错,我也搞个!

网友:
果然是高手呀 ····

网友:
还不如买个发热砖,

网友:
7次的BGA CPU 怎么看上去主板一点没变色

网友:
我是业余的,就是在家里面修,平时要上班,呵呵

维修过程我转过来了,希望大家给一些有用的意见!
电源芯片:MAX8744E  MAX8765E  MAX8736B

没有电路图,附维修过程中参考的笔记本电路图
第一个是CPU完整资料,第二个是维修过程中参考的的笔记本电路图,见34页

下载积分: 下载分 -10 点, 下载次数 1 次

下载积分: 下载分 -10 点, 下载次数 1 次

周末维修员手记(自封的)

先解释下:是个上班族,一周有二天维修折腾的时间,故叫周末维修员。
故障现象,主板完全放电以后,开机触发,电流到0.5A后不动,可以关断,但是不能二次触发,说明保护电路启动;断电后再次上电,触发瞬间电流可以达到0.8A,机器能点亮,但继续操作会保护断电,CPU超热;
之前:1、加焊过北桥(945GMS);
2、加焊过CPU(U7700)短路,重做(本应是0..85锡球,实际用的是0.76的);
3、换过一个电阻,实际阻值暂不知多大;
4、测CPU核心供电(VCORE)明显不对,达1.8V上下,正常应在1V以下!
5、接下来检修思路:
a、CPU空焊可能造成CPU供电过高,采取的检修措施:多方按压CPU,没有变化,简单排除U空焊
b、外围电路和CPU供电芯片及其外围电路,供电控制芯片是MAX8736B,找到一8736的引脚图片,查19脚REF,电压有时2.43V,有时2.7V,明显不正常,该引脚19脚为基准电压输出端,是否为8736不良或者外围阻容电路有障?等料板到手进一步查看,今天已定好料板,过二天就到了。2010.06.16

------------------------------------------------------------------华丽分割线----------------------------------------------------------------------------------------

写下该机维修的完整过程,其中的得失和大家分享,经验和教训促使我进步!
1、机器到手后拆下主板简单测了下各大电感,初步判断没有短路现象,接上串有电流表的电源开机不加电,电流表不动;CPU和北桥共一散热器,当压到北桥散热器时,机器点亮。以为找到故障点了,就加焊北桥(共加焊二次)
       自评:故障点判断不准确,盲目操,有可能使故障扩大化,我觉得如果当时拆下散热器,进一步按压北桥,多进行尝试,才能准确找到故障位置。因为在按压过程中,整个主板都在受力,包括所按压的北桥,CPU,主板上的元件等等。假如元件虚焊,似断非断。这些都会在按压过程中接通。
2、二次加焊后,故障并没有排除,故障现象依旧,唯一庆幸的是,还好没有使故障扩大。
3、上班了,没事就在单位的电脑上面到基地潜水。
4、有人说是CPU虚焊是通病,于是回家又加焊CPU,生怕加焊不到位,期间轻点U的四个角。直到都能够点动了,关电,冷却。试机傻了,不加电了,初步判断加焊时短路了
       自评:加焊之前在芯片下面加满焊膏,加焊时注意控制CPU温度升高的速度,不可过快!到温度以后20S,停止加热,千万不可动芯片,否则很易造成我的悲剧。
5、只好重做BGA,手上没有0.8-0.85的锡球,只好用0.76的将就用。重做时掉了二个点,看了下好象没有连线,悲剧也从这儿开始了!
6、做好以后,故障现象回到了起点!和开始一样了,我晕!
        自评:深刻的教训啊,说明机器并不一定是北桥和CPU虚焊!
7、继续折腾发点:当在主板一个角向同一方向用力时,可以上电,怀疑是主板断线或元件虚焊,多次查找发现下图一电阻似断非断(挤压一下能接通,松开后又断了),上面标有2字样,尝试不同阻值,甚至短接,大于200以后加电不显了,后找了个20的接好,以为万事大吉了,上电装系统,GHOST完以后进行系统恢复时掉电。
8、接下来的故障现象:主板完全放电以后,开机触发,电流到0.5A后不动,可以关断,但是不能二次触发,说明保护电路启动;断电后时间不长再次上电,触发瞬间电流可以达到0.8A,机器能点亮,但继续操作会保护断电,CPU超热;
        自评:故障特点
                   a、次尝试都是在长时间放置主板以后第一次加电,不能点亮主板,电流到0.5A不动了,断电后马上上电也不行,要过个十秒左右吧,再上电可以点亮,但会掉电
                   b、觉触发时电流过大,有块板载U7500的板子,整个开机过程到使用,电流都只在0.5A上下。
9、CPU超热,测其核心供电电压达1.8V,明显太高。
10、接下来检修思路:
          CPU空焊可能造成CPU供电过高,采取的检修措施:多方按压CPU,没有变化,简单排除U空焊
          外围电路和CPU供电芯片及其外围电路,供电控制芯片是MAX8736B,找到一8736的引脚图片,查19脚REF,电压有时2.43V,有时2.7V,明显不正常,该引脚19脚为基准电压输出端,是否为8736不良或者外围阻容电路有障?等料板到手进一步查看,今天已定好料板,过二天就到了。2010.06.16

         今天测试MAX8736的 34--40 VID脚阻值,有几个脚600多欧,不对,下星期继续查。。

          料板到了以后直接测MAX8736B的VID脚对地阻值,发现都是390,而TZ37的37、39脚阻值为680,其余各脚也是390,本着先易后难,吹下MAX8736B测量,这二个脚还是一样,看来找到原因了!打开U7700的CPU脚位图,正好是接MAX的37、39脚,是不是我做BGA时搞掉的二个点呢?

马上拆下CPU,哈哈,正是!于是直接接二根线到MAX,重做好CPU,上电试机,哈哈,终于看到电流表在0.3左右不停地摆动,进系统用软件检测CPU电压0.85V,忙时0.863V。看电影,玩游戏都非常稳定,要说的是CPU温度能上到87℃,重装风扇也一样,看来这个散热器性能不行了(因为手上正好有台U7500的TZ,CPU电压稳定在0.888V,玩魔兽争霸温度也不会超过70℃),维修至此,与大家一起分享下成功喜悦!多谢大家!感谢CCTV,感谢chinafix!

网友:
土炮外观也稍微弄弄漂亮点啊,看着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