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I9761A声卡不能识别如何检修

楼主(2010-06-28):
主板为华硕P4V8X-MX主板,BIOS已正确设置,声卡不能被动识别,重装系统依旧,换上PCI声卡能识别使用。检查CMI9761A,手摸芯片温度正常,PIN1、9、25、38的3.3VSB和5V电压均正常,电路板没有发现断线,晶振已换过,没有检查思路,没有相同芯片代换,用ALC655和ADP1888不能识别,请教各位如何检修,如何断定是芯片的损坏?

网友:
很典型的系统问题,多换几个系统试试(原版很不错)。。。

网友:
27脚VREF2.5v也要查,5 6脚的SDAOUT和BIT_CLK 都要测

网友:
乐天老师回答真专业,佩服,没有长久的实践是得不出这种结论的,不过PIN5、6、8脚并不好测,没有示波器啊。我再试试。

网友:
6脚不用示波器也会测出电压值,进系统后会出现1.5v如果没有查线路中的是阻一般都是22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