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g-m754 主板BIOS被人换了

楼主(2010-06-28):
一块c51g-m754 主板BIOS被人换了,怎样才能查的到原先是板子是用什么型号的BIOS呢?

网友(点评):
请下载我传的BIOS包,里面就有WEB文本文件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
只能看图纸或看那位兄弟手上有一样的板说一下。

网友:
到主板厂商的官网去查吧。。
象这种换过BIOS的一般是同行所为,LZ如果看得开的话可以不修这种板。。。

网友:
art No. Apply:83-221-K54204
        (1).Product Name:C51G-M754 PCB 1.0x
        (2).Specification:.ROM type:Winbond W39V040APZ
                          .ROM Package:PLCC
                          .BIOS Brand Code:204
                          .BIOS Version:1.0i
                          .BIOS CheckSum:CB00H
                          .BIOS VENDOR:Award

                                Release Notice

        Model:C51G-M754 PCB 1.0x
        Author:Fisher                                         Data:05/10/2006

我这是在百度下载BIOS资料包里就有说明的

网友:
楼上的资料很受用,资料里写的是W39V040APZ
  而板子上面是  W39V040AP  少了一个Z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BIOS块没有了吗?

网友:
可以检查BIOS的韧体程式大小,选择合适的rom。
只要容量大小相同,代换上大致没问题。脚位大多是标准脚位。

网友:
BIOS的韧体程式大小是什么意思?以前没有听过,这块主板开机诊断卡不显示代码,复位的时候诊断卡显示正常复位,测了CPU供电1.5正常,IED复位正常,IDE时钟正常,PCI-E不复位,CPU不复位,内存总线的电压就2.6,开机后很久时间CPU才有点热度,请问现在从哪着手查故障呢?BIOS跟资料里面的少了一个尾数Z(是否可以判断被换),我的编程器不能支持这种BIOS所以没有办法刷。请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韧体又叫韧件、固件,是在电脑中是一种嵌入在硬体装置中的软体。通常它是位于快闪记忆体或EEPROM和PROM中,而且可以让使用者更新

网友:
哦原来是这意思~!  那我其他的问题有谁能帮忙回答下吗 ?、

网友:
上面写错了 我更正一下 :
这块主板开机诊断卡不显示代码,复位的时候诊断卡显示正常复位,测了CPU供电1.5正常,IDE复位正常,PCI时钟正常,PCI-E不复位,CPU不复位,内存总线的电压就2.6,开机后很久时间CPU才有点热度,请问现在从哪着手查故障呢?BIOS跟资料里面的少了一个尾数Z(是否可以判断被换),我的编程器不能支持这种BIOS所以没有办法刷。请大侠指点。

网友:
刚才测了下,CPU上面的总线电压有一个倒地了,请问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BIOS专是可以代用的,W39V040AP就可以的
--------------------------------------------
如果不放心可以更新我传的BIOS,
现在的故障是什么?内存和CPU的供电产生了,其它的电压有没有测一下

网友:
现在的故障就是诊断卡上无代码,电压都测了内存  USB  IDE PCI-E的AD线都测了都没有问题CPU的地址先也测了以上的值都一样的,PCI 跟 IDE 都能复位 就CPU没有复位型号,CPU上三个总线电压两个是1点多伏  一个是0欧对地电路,BIOS芯片不是没有了我是说有可能被换了,因为看上去是旧的有磨损的痕迹,跟你给的资料少了一个尾数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