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0-06-28):
主板型号技嘉:P43-US3L
症状:主机通电后按POWER键后无反应,等半小时左右自己起动或主机通电后半小时左右再按
POWER键能起动,后换了主板电池启动了一次,今天彻底歇菜了,怎么搞都没反应了。电源没问题。
把主板电源拔下轻插上(没有完全插下去)风扇都转,主板灯亮,主板不自检,无显示。
什么原因呀????

网友:
看看板子上带及时的电压是否正常,看看开关按键那里有没有3.3副的高电平。

网友:
先清理灰尘,换个电源看问题是否在主板,如是主板就拆下来测开关脚的各个主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