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6-28):
主板问题是开机不通电,开关上电压有5V,复位电压3.3V。PS-ON触发电压5v只能拉低到3.5V,IO是W83627HF-AW,测IO 61脚有5VSB,67脚到南桥3.3V有电压跳变,但73脚南桥到IO 3.3V电压没跳变。68脚有0V到5V电压跳变。不知道怎么测了  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IO72脚有没有变 有变不通电一般是IO到绿线出问题了  不变的话换IO

网友:
先加焊下IO试试

网友:
W83627HF-AW的72脚是开机控制输出脚。按开机键后这个脚有一个跳变的电压,没有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或IO有问题

网友:
换个IO,跑下14针的线路

网友:
查72脚IO到绿线线路中的元件

网友:
IO换过了,72脚没电压。今天测了下电池跳帽既然没3V电压,怀疑南桥有问题了 IO 72脚到PIN14绿线还没时间去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