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打磨条 HY5DU12822BT-D43 708AA SPD

楼主(2010-06-28):
求打磨条 HY5DU12822BT-D43  708AA SPD

网友:
那位大侠有啊

网友:
试过都不行,那位大侠搞过这些打磨条啊

网友:
打磨的条子,表面看是8位的颗粒,有可能是4位的颗粒,所以先刷入8位颗粒的SPD,不行的话,再刷4位颗粒的SPD试试

网友:
SPD同位同容量同频率的基本都通用。无必要刻意去求相同SP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