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3开机掉电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6-28):
本子来的时候短路了,修好短路加电一试电上到1个多安培就掉电了,在开机还能开,但是还是那样。测试卡不跑码,北桥供电1。8V没出来,其它的电也低。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有图的给发个,谢了,修过这样问题的朋友给个意见。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吧,如果是,就应该是7300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图纸和ACER 3680 5570一样的吧    论坛有的   先把1.8V修出来再去动BGA吧

网友:
板号是DAOZR1MB6D1
REV。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号是DAOZR1MB6D1
REV。D麻烦你帮看看有没有这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