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青865PE主板无复位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6-28):
     能触发、主板不跑码。全板无复位,RT9248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发出了PG信号,CPU的主供电、时钟、复位电压都有。PCI、AGP显卡的供电和时钟都没有问题,能触发,RESET针脚有3.3V电压,短接RESET针脚和地,CPU复位电压、IDE第一脚复位电压都没有改变。
     上CPU过一会CPU就发热了,应该访问了BIOS,用示波器量测开机瞬间PCI上面的帧信号有跳变。北桥温度比较高,南桥手摸感觉温度不高(基本上没有什么温度)。个人感觉:南桥发出RESET信号的条件已经具备了:1、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2、南桥的供电。3、南桥的时钟。4、ATX-PG信号(这个跑线不好跑,估计到了南桥内)

     下一步该查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CPU PG有没有出来了  如果有出来说明南桥收到了VRMPG  如果你觉得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满足了  那么你说从复位开关针跑 看他进那里  如果进门 那么可能门出问题了

网友:
还是查供电,供电不正常或PG不对都会导致主芯片过温

网友:
板上门电路好像没有什么,只有一个LVC07A的门电路,我用别的板上的LVC07A代换了,故障依旧。
嗯,我会按照楼上两位高手的提示去做,然后反馈信息。

网友:
pci A15电压是多少,我认为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集成网卡和声卡取下来试一下

网友:
今天又搞了半天,还是不行,排查情况是这样的:
1、担心场管有问题,更换了一个给北桥供电的场管,这个场管输出2.6伏(应该是DDRII内存的供电),还有一个输入到北桥的1.6V供电场管,结果问题依旧。
2、PCIA15有复位电压,但是触碰复位键电压仍然没有跳变。
3、查声卡的11复位脚电压为零,跑线路这个脚位进了南桥,拆下声卡,这个复位脚的电压仍然为零。
4、CPUPG信号电压正常,怀疑IO芯片有问题,更换了IO(w83627HF-AW),触发后诊断卡复位灯亮了一下之后熄灭,触发RESET键仍然没有反应。
5、北桥温度还是奇高(北桥是82865PE、南桥是82801EB),而且开机后迅速升温,测量北桥芯片上面小电容的电压分别为2.6V、1.48V、1.6V。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声网卡都取掉了,IO也换掉了
换南桥吧!!

网友:
有点开始怀疑南桥了,理由是:声卡的RESET脚位信号直接由南桥发出应该为高电平,这里为低电平

网友:
可以考虑南桥,这种情况ICH的故障率很高。但是楼上说的理由不充分,声卡的reset这时还没有发出来呢,所以是低的。

网友:
重点考虑对象北桥和CPU座。有时候问题不象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
把CPU底座的盖取下来看看针是否有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说声卡的RESET还没有发出呢?
          好像声卡的RESET是BIOS的启动列表都显示了才会置为高电平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在声卡的RESET脚位上怀疑了

网友:
嗯,865的一般是这样的。根据经验,一般电源电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ICH5的温度不会很快奇高,所以建议试试南桥。但是要确定外围没有问题o

网友:
啥都正常就可以把问题归于南桥,但前提是楼主的依据要切实可靠

网友:
现在把CPU放了上去,通电可以跑码了,但是总是循环跑码C1-01-02-05-07-C1

网友:
先刷BIOS试一试

网友:
看下内存91 92 PIN 有没3.3v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回复晚了,这块板已经修复了。
方法:当主板更换了IO和插上CPU之后诊断卡出现了循环跑码,根据主板方方面面的诊断情况,感觉还是IO有问题,有可能是IO虚焊或者还是IO本身有问题,重新找了个W83627HF-AW的IO芯片换上去,跑码一切正常!!!此板最后成功修复。
     主板修复后顺便查了一下声卡RESET的脚位电压,已经升为高电平,感觉声卡的RESET脚位高电平升起来是在显示器有显示出现之后才发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其实BIOS我也刷了滴,可是没有用,又刷回去了。最后才怀疑IO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