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装上电池之后自己掉电!!

楼主(2010-06-28):
IBM r50e 装上电池之后自己掉电!!
不用电池开机好好的,可能正常进系统,但装上电池到LOGO画面之后就自动掉电。我感觉是充电芯片有问题,是不是主板中还有短路的地方,请大家帮忙,给个思路,谢谢!
芯片
掉电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这问题,充放电芯片换了,H8高级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都不行。你换换CPU的极性黑电容试试,是不是漏电啊!我客户着急没给他修好就拿走了。还有不行换换CL253试试,它也跟充放电电路有关。

网友:
测充放电的开关管和检测电路

网友:
昨天黑来我给修好了,换个MOS管就好了,呵呵我也是稀里糊涂弄好的,还是有高人给弄的

网友:
今早再查一下,看到,主板上的一芯片有短路现象,呵呵,真晕死了,换上就好了,哈哈

网友:
当时换的一个MOS管好的,我也忘记的什么型号了,呵呵

网友A(2010-12-07):
mos管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2011-07-15):
一般充放电那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