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E笔记本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06-28):
遇到一台三星R25E笔记本不开机。加电测试电流跑到0.85A就不动了,手摸北桥高温。显卡高温。CPU风扇会转。显卡加焊后还是不行?

网友:
在线等 ,有高手回复么?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 没检过 重新植下吧

网友:
不跑码呀。风扇转起来的时候电流能到1.2.但就是没显示。外接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