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保护

楼主(2010-06-28):
有一块技嘉主板 按一下开关 主板亮一下就灭了,再按主板无反应 测绿线为5V电压(按开关电压无跳变),过会儿再按就能开机了 而且开机后一切正常 .但是奇怪的是 这钟现象出现在次数很少 20多天只出现两次(两次间隔有10天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把主板拿出机箱,反复开机没有问题。重新安装CPU后,装回机箱 ,至今快一个月了一直没有问题,估计CPU与插槽接触不良,或机箱与主板接触不良。
前几天玩玩蓝屏了,上测试卡测跑C1不过 换个内存槽插好了,估计以上问题也是由内存引起的

网友:
12V部分短路,PWM或驱动IC及12VMOS都要查

网友:
开机电路一问题。最好看下RTC电路

网友:
乐天大侠,请问为什么12V短路会造成这个情况?过一会开机为什么就不短路了呢?

网友(点评):
驱动IC不良或桥不良都会出现些情况的

网友:
先确定全板电压是否正常,在确定桥是否虚焊。

网友:
LZ是不是考虑一下 主板以外的 ,比如机箱,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可以换网卡试一下··

网友:
怀疑机箱开关按键不太好,换个试试,几毛钱的事情而以。

网友:
拔掉12v的线看看是否还短路,用排除法。

网友:
CPU供电MOS管短路

网友:
用代换法来区分故障最好。

网友:
2楼说得对12问题修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乐天12V短路了应该是保护了的啊?为什么他那有时又可以开机的呢而且还能用?这应该不是12V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重新拔大电源看能否点下就灭,看是大电源,还是小电源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