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对地短路

楼主(2010-06-28):
今天修到一块板,拿来时就保护了,有一个上管坏了。换了后上电测代码跑到C1又掉电,再检测管子又坏了,最后把那一组管子都换了,上电后又掉电,再检测时发现12V对地短路了,把上。下管和那电源管理芯片业拆了还是短路。我想不通的是我只是换了管子其他的都没有动。为什么12V就短路了呢?短路的话会是什么地方坏?CPU754的,就只是小四品那短路啊

网友:
查一下12V相关的电路和PWM的驱动极信号,还有就是PWM外围的电阻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哦,,是华硕的吗?看看PWM的驱动极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都全拆了可是还短路啊

网友:
你都拆什么了?上个图看下

网友:
com芯片,南、北供电的上、下管有无损坏!回复 llhsxy 的帖子

网友:
拆LM324 LM358 78m05 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的短路和南桥有什么关系啊,那板还给客户了吗办法看了现在

网友:
看看附近的贴片电容

网友:
应该是12V的贴片电容,以前修过DELL的板子,就是此电容短路!害我把管子和PWM全拆光了!

网友:
有些板南、北桥的上管供电有12V回复 llhsxy 的帖子

网友:
电容一般很少短路,但也会有的

网友:
看下 供电芯片 会不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