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6-28):
我修一台IBM T40机器,故障现象是黑屏,后来用测试卡测,从FF跑到4A就不跑了,一般是显卡的问题,我原来也修到过,从做显卡就好了,这次真的不顺,从新买了个新的显卡装上去还是不行,后来没有思路修了,连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在这里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下了,到底是什么元件引起的?在这里谢谢各位师傅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显卡的供电 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显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感觉最有可能 显卡没做好

网友:
楼上所说的极是,先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或者是掉件了

网友:
先查各电压及各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1.2v有没有阿?

网友:
T40机器已解决,跑4A,最中的故障点在BIOS,重写了BIOS程序,就好了,按照大家的维修经验说是显卡的问题,其实我已经都修到过跑4A直接做显卡就搞定了,真的没有想到是BIOS ,否则这个机器也不会修那么长的时间,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是被客户催死了,实在没有招了,也没思路修了,后来才去写BIOS ,最终搞定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显卡问题要不就是北桥了 没刷过BIOS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