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主机进系统后自动关机,进PE系统不久也自动关机

楼主(2010-06-28):
IO是IT8712F,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主板。去掉硬盘,进光盘PE系统不久后USB鼠标不能用,但鼠标还发光,测过USB供电和数据脚都正常。有时自动关机,进硬盘系统有时到启动条过后自动关机,有时进系统后几秒钟动自关机。进BIOS等半天都没事。以前主板CPU供电有6个爆电容,原先是6。3V 1800UF换成6。3V 2200UF,因为手头没相同容量的。求解决思路,很急。

网友:
已经换过电源和风扇。都一样。

网友:
查CPU供电,看下控制波型,供电芯片加焊一下或换之。

网友:
我估计你这个是CPU和风扇的座子接触不好

网友:
有时进系统后一二个小时都没自动关机。真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
查下开关脚电压有没过低,如果开机后回不到3.3V就换8712IO,还有可能是桥温度过高。

网友:
供电不正常,肯定有芯片老化了。可以试着摸一下,看有没有芯片不正常的发烫。

网友:
个人觉得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
一般是CPU过热造成

网友:
开关针有3.3V稳定电压,南北桥我加个风扇在上面,还是一样会掉电,南北桥此时温度最多只有40度左右,CPU风扇和电源也换过的。还是一样。可惜没有示波器。查不了CPU的波型。现在进系统玩一会,可能三五分钟就自动关机。真想不明白是哪里了。

网友:
楼主换个U试试上次一样的现在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风扇散热不行,U过热保护了,还有就是开机针脚回不到3.3V高电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回到3.3V还能进PE系统吗?很快就会关机的

网友:
散热方面绝对做好了,还专人拿风扇吹,进BIOS CPU温度才35度。风扇转速1560左右。南北桥也放了个小风扇。是AMD2的座,会不会是虚焊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