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50 主板进水,显卡发烫、CPU无供电

楼主(2010-06-28):
一台联想Y450笔记本进水,板号为DAO KL1 ,广达代工,待机电流为0.15A,经检测发现充电芯片ISL6531发烫,于是更换6531,待机电流为0.01A,3V 5V正常,按开关触发,电流到0.65A,再测各供电,发现显卡供电只有0.9V,CPU无供电,后用手摸各芯片,发现显卡芯片发烫,并且电流会有所上升,但CPU依然无主供电,测显卡上面的电容阻值,无短路的迹象,现不知从何处查。问:显卡发烫一般与哪些因素有关?此种情况该从哪个方面查,请高手帮助 ? 谢谢!!!

网友:
  显卡发烫一般是缺少电压所致 cpu没有供电 查cpupwmi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显卡下面有可能进水 焊盘被腐蚀

网友:
看显卡供电有没有  CPU在其它电压没有满足的情况下是不会产生CPU电压的。

网友:
查显卡供电吧,肯定是少供电了

网友:
先把CPU的供电修出来再看

网友:
一般情况下CPU的电压都是最后产生的,显卡发烫应该就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