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拍一拍恢复正常

楼主(2010-06-28):
我的电脑今年黑屏比较严重,往年潮湿也就开机屏幕蒙蒙的画面缩小了而已;今年不知道是不是特别潮湿,开机后不用风筒吹一下的话,电脑会没信号,或是一直黑屏,怎么拍都没用。要风筒吹过后,才出现一些画面,但是画面还是黑红相间。要用手用力拍打屏幕后上方的外壳。才会正常显示。而且电脑没有完全受热之前,会频繁黑屏,然后要频繁拍打才能正常使用。电脑受热完全的时候,黑屏次数就没有这么频繁了,只是偶尔黑一次。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修理要多少钱,我看过之前有人也是这种案例,说虚焊,但是我拆开看过,把虚焊的都焊过了,可是还是这样。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g1MzMwNTc2/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
题目讲拍一拍,内容讲吹一吹,两个方向,不好分析

网友:
难道这就是拍打法?会不会是高压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CRT的话,可能是显像管需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