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600pro 刷bios

楼主(2010-06-28):
求助x1600pro的显卡开机黑屏 ,主板喇叭有滴的一声 ,显卡应该过了 但是黑屏 ,信号灯一直在闪,测量GPU供电正常 ,显存供电正常,3.3转1.2的电压也正常怀疑bios,就用pci显卡进dos 。atiflash -i 查看显卡,能检测到显卡 ,bios开始读不出来,拆了又焊bios, bios能读出来了,在论坛上下载了x1600的bios ,刷bios 死活刷不进去,-p -f -sst -st-atmel  都测试过了一直出现rom not erasd 错误,用-unlockrom 0 显示ok 用的atsflash 39的版本。把原来的bios读出来后换了bios芯片 也刷不进去(怕bios芯片问题)。x1600pro的显卡256的显存,卡5块钱收的,仍了可惜。求各位都帮帮忙。

网友:
一般的都可能刷好呀只有少数的刷的了就用编程器刷试过 没
还有强制刷写试过没

网友:
用atiflash -p -f 0 1。rom -sst
atiflash -p -f 0  1.rom -st
atiflash -p -f 0 1.rom -atmel 都刷不成功 。
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加别的参数 ?

网友:
如果刷不了,就换个块刷或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