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10V不开机,电池充电指示灯闪黄灯

楼主(2010-06-28):
今天接到一台HP N610V 笔记本,开机电池灯闪黄灯,屏幕不亮,有时电池灯闪几下,不闪了,屏幕就亮了,我装系统装一半自动关机了,我亮了一下主板上的电压, 3V和5V正常,1.5V和2.5V正常,充电电压18V正常,插上电池不行,好像没检测到电池是的,电压都正常,请问是哪的问题,CPU供电也正常,

网友:
隔离电路 有电容被击穿

网友:
如果隔离电路有电容被击穿,那是短路呀,应该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