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待机正常0.04,3V ,5V,1。5V 1.8V都有,开机不上电流直接掉电

楼主(2010-06-28):
IBMT43待机正常0.04,3V ,5V,1。5V   1.8V都有,开机不上电流直接掉电,请问下一步该查什么,各位大哥能够给点意见吗

网友:
摸摸南桥热不热 有可能南桥虚汗

网友:
AUX电压有没有啊,就是网卡电压,这个是待机就有的电压,你查一下

网友:
你这种情况一般是系统供电芯片有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