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000能进安全模式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6-28):
之前是不开机,无CPU核心供电,修好供电后不跑U做了北桥可以显示了,现在又是不进系统,但是能进安全模式,等着今早重新换个北桥的时候又出现无CPU核心,IC换了又把两个上管击穿,又换了IC和上管,连滤波电容也换了,就是无核心,头大了

网友:
是忘记上CMOS电池了,现在又变成无CPU核心,但是触发瞬间能量到,一上CPU就掉电,不上CPU就不掉,是不是这款机器不上CPU量不到核心啊,既然瞬间电压能出来,应该CPU核心电路没有问题,是后继保护了,但是我把后面的电容和MOS全换了都还是一个样,

网友:
是AMD的吗   先换个CPU吧   CPU座虚焊和北桥虚焊也有可能引起CPU供电不正常。当然先排除电路问题

网友:
CPU试了是好的,之前我把北桥都取下来也是一样子的现象,加上CPU触发有的时候能跑到显卡哪里去,有的时候又不行,之前也是修了一下CPU核心电路能显示的,现在又回到原来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