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仁,烦请帮忙详解MATS测试中的几个选项,多谢!

楼主(2010-06-28):
烦请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上面数字上面的英文  第一列0代表读显存时的错误  第二列0代表写错误 第三列代表未知的错误

网友:
楼上说得对极了,就是读、写、无

网友:
谢谢啊,!这个贴我发出了,也看到下面的提示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