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亮一会就会不停的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28):
我今天接了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这台显示器是外接适配器的。,来时的现象是屏幕能够显示,但是一会儿就会不停的抖动。我换了能用的驱动板后,刚开始不抖,可是开一会儿机又抖动了。抖动时拿着拿着屏动一下有时屏就有抖了,我把屏线加固了,还是有时屏抖动,难道是屏坏了吗,请同行们给予指正。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还有救吗

网友:
我觉得是外至电源出问题,可拿另外的外置电源是看看,交叉比对,电源内的滤波电容,容值不足,造成电压不稳定

网友:
这是台外接的显示器,今天我打算换换高压板试一下,我发现此机的高压板接线不对,高压板上的地线和电源线都接12伏上了。我拔下线来给它重新接了线。再上机一试,正常了。这可能有的维修人员在更换高压板的时侯没有仔细看线如何准确的连接。

网友:
屏幕抖动可能是电源高压板里面的300V 滤波电容 失效了 还有其他的12V 5V供电滤波电容 失效都会有可能导致 屏幕抖动的 首先测下5V 12V可有正常的工作电压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台杂牌液晶,烤机抖动,居然是灯管坏了

网友:
先换电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