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亮度调暗 吱吱响

楼主(2010-06-28):
液晶亮度调暗 电源板吱吱响。。。全亮没声音。按关机也吱吱响。
电源

网友:
出场模式就那样,有的机型就有这病

网友:
不影响用就不要修了

网友:
3Q大伙。。电容全换了还是这毛病。声音好像是灯管那个变压器出来的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 ! 没事的

网友:
灯管接口那虚焊了吧 嗞嗞的声音应该是灯管漏电的声音吧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电源发出的声音,很有可能是高压板发出的,换高压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