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nw液晶图像发红简单维修方法(无需重新烧录程序)

楼主(2010-06-28):
网上有好多介绍修理此类故障方法是重新烧录程序,比较麻烦,且有时重新烧录程序后故障依然排除不了
,下面的方法可不烧录程序排除故障。
一般出现图像发红的三星943nw显示器,其菜单会变成英文,我们可以通过进入工厂模式调整菜单为中文
,方法如下, 首先,在开机的状态下,把显示器OSD菜单中的亮度和对比度的数值都归零。然后,按住“
SOURCE”键不放5秒钟,此时屏幕就会出现“SERVICE FUNCTION”的菜单,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了。对于
一些没有“SOURCE”键的机型,按“ENTER”键即可,按待机键退出工厂模式。
进入到工厂模式后,找到COUNTRY项,选择CHINESE,调整好后退出工厂模式,再开机发现菜单已经是中文
的了,但图像依然发红,下面就需要复位工厂默认设置,按menu键进入调整菜单,找到语言选项,选择中
文,然后再按住“SOURCE”键不放5秒钟后,图像会闪一下,发现屏幕颜色发红的故障已经排除。

网友:
三星液晶发红问题我倒是遇到了 可是OSD界面锁住了怎办?     除了重写mcu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点评):
功能键按住15秒可解

网友:
支持,我也试过一台BENQ的,菜单什么都正常,只是图像发红,按自动调正的时候图像一闪是正常~!后来进入工程模式调好了`~!机子客户拿走了,不然可以发相片给大伙看看~!
三星液晶发红的能不能用这个办法,还需要测试。

网友:
我的三星液晶发红怎么试着不行?   菜单上的字倒是成中文的了 可以还是发红?   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
我碰到的三星2243ln液晶发红这个故障的,这种方法好修不行,不知和943是不是一样

网友:
直接从英文菜单里面恢复出厂设置不可以修复三星液晶发红吗?

网友:
可以这样解嘛/  以前好像也这样该过但是没用啊   有机会还要试试

网友:
进三星工厂模式知道了,还有别的没?

网友:
如果只是液晶屏幕颜色偏红,选择语言,然后从左往右按第四个键5秒就可以了,没必要进工厂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没有问题 !最后还是从新写了一遍

网友:
今天遇到刷了MCU没用的,最后是按楼主的方法解决的,不知道这方法会不会返修?

网友(2010-08-09):
刚刚在三星943NWPLUS试了,楼主的方法可以,很好用,谢谢提供!

网友:
这个MCU是那个芯片啊

网友:
昨天刷了2台,OK了
还有一台刷完没效果,按楼主的方法试,只成功一半,红屏故障是没了,但依然没有中文。。。

试了N遍,贴子的内容都背下了。。。哎,三星啊

网友:
换24C16试过没?

网友:
记号 以后用的上

网友(2010-09-14):
今天试了,成功了!

网友:
我也刷过25L0001 和24C08都没用,照楼主的方法搞好了,,不知道修好了
能用多久

网友:
  我怎么 搞都不行  哎呀  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没试过 记下备用 感谢你的提供

网友:
三星的不太好搞啊。

网友:
以前偏红,刷了25就会好的,但菜单只有英文的了,还要进工厂模式调出中文来

网友:
直接从英文菜单里面恢复出厂设置不可以吗

网友(2010-10-23):
谢谢楼主,我看你的贴子今天修好了一台

网友:
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贴,一台22寸的 三星搞定,拆都没拆

网友:
直接从英文菜单里面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办法是很好,,,不知道这样弄返修怎样??

网友:
刚好弄好了一台。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可行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
昨天接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我都准备换驱动板了,不过换了驱动板后,屏中间有条竖线,今天上来搜了一下,一下就搞定了,楼主真是救星啊

网友:
学习了,上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刷MCU好了,这样能好,就不用那么麻烦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也是三星常见的毛病,三星啊三星。。。

网友(2015-05-03):
这老贴子怎么给翻出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小白又学了一招

网友:
是个很好的经验,必须点赞

网友:
学习了,以后有这问题不用刷程序啦。

网友:
进三星工厂模式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是24里面的数据乱了吗?

网友(2016-11-21):
这个办法还没试过

网友:
楼主如果不行的话换驱动板可不可以

网友:
下回碰到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