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ST硬盘故障,强烈请求俊版给我看看

楼主(2010-06-28):
一块ST7200.10的160G硬盘,通电不认盘,接上效率源终端显示如下:
?Reset
4096k x 16 DRAM
NHAWK - 1_Disk    S-42   03-27-07_13:01
HM SFI
!
(P)SATA Reset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11 RdWr 13c44.00.0002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00 RdWr 13c46.00.022b
现在客户要里面的数据,怎么办。强烈请求俊版给我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做数据可能有就麻烦,修盘到是没什么问题,此种情况表现有几种可能:1、磁头坏了。2、固件坏了。3、盘片服务区划伤。可以尝试复位smart和找一份好的固件f级加载!但一定要小心!

网友:
别乱搞了,需要开盘换磁头,现在磁头只读了。

网友:
读取错误 。 换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