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0-06-28):
朋友的电脑开不了机,我拿回了家。因为我家有个老主板,没有SATA接口。试了下他的电源是好的,看了主板上还有个IDM接口,就用我的硬盘接上,可以开机,装了系统运行正常。这时去掉我的硬盘,接上他的硬盘又能正常启动了,运行也正常。可是关机一夜后,用他的硬盘又启动不了。是主板的电容坏了?还是硬盘坏了?

网友:
这个没有遇见过啊

网友:
把硬盘格式化了 在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先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然后再对其进行处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电源负载能力差时,会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
可能是硬盘坏了吧。换个硬盘试几天啊

网友:
从软到硬,先排除硬盘吧,我看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电源负载能力差时,会出现这种现像。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源比较特殊,还带个12V的专用插口,是给显示器供电用的。

网友:
正准备换个硬盘试试!
只要启动后他的硬盘就能正常使用。是不是哪个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弱弱的问下,你说的不开机是指不上电还能上电但是屏幕没显示还是屏幕能显示但是进不了系统啊,
如果是不上电,你重点看电源,可能是电源的启动电路出了问题,一般百分之70是启动电容鼓了,
如果是能上电但是屏幕上没有显示,那看看内存显卡之类的有没用松动,然后观察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的,或者按压芯片,看看是不是有空焊的 地方,
如果是能亮,不进系统,那就重点查硬盘有没有坏道,数据线连接有没有问题,系统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用MHDD扫描下看有没坏扇区

网友:
主板产生的静电会影响硬盘不能正常引导!

网友:
12楼讲的对,你要对症下药,换上你的硬盘,跑几天看看会不会有问题,就好判断了。

网友:
同意12楼的
根据具体故障来逐个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电后能用几天,后来又不行了,电源或主板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