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150 能开机机、电流1.2左右不显

楼主(2010-06-28):
型号:方正E150
故障:能开机、电流1.2A左右不显
分析:问题可能在显卡
维修:1、拆机目测发现SU5 MB3887充电管理芯片烧了一个洞,SU15  LM393也烧了一个洞
           2、从方正5900上取一个3887换上SU5,从技嘉GA-8IE1000取一LM393换上SU15
           3、试机故障依旧
            4、插上测试卡试机,能跑码、但跳变,该机采用台式机板SIS心片组
            5、随刷一BIOS,试机OK

网友:
我晕,看到两个一刷BIOS就OK的
我这也不触发,不过待机就0.03

网友:
电流1.2A是所烧芯片短路所致,非显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