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供电

楼主(2010-06-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双敏,型号不记得,在测试的过短中发现内存供电不足,0.5-0.6V,确定内存供电芯片RT9202坏,换过好的RT9202之后再检测发现电压正常,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了,在准备上CPU和内存测试的时候,内存供电又回到原来那样,反复换过几次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内存供电MOS管,输出端滤波电容,BOOT端回路

网友:
各二楼维修方法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到原来那样 首先看一下芯片 还有场管有没有空焊了 再就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1  5  7这三只脚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正常的话就更换内存供电管与滤波电容等

网友:
查1脚BOOT脚的升压电容和二极管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