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N5190,开机几分钟后黑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高手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0-06-28):
这是个笔记本,起初以为是CPU过热引起的,把风扇的接线直接飞到了五伏上,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不行了,又改到更高的电压上也不行。看来不是CPU过热引起的。
显卡是插板式的。郁闷中

网友:
黑屏后,能不能看到暗暗的图像,,,

网友:
  是显卡没有工作 还是高压没有

网友:
真的佩服你!风扇改接到5V不行又接到更高的电压上了!恐怖!不知道这更高的电压是多高?不知道这个风扇的额定电压是多高?竟然还能承受?!另外,是灯管问题机器应该还能操作的,只是暗屏,如果是机器死机了黑屏那就是主板这边的问题了,这起码要分清,你没说明白。

网友:
把休眠开关,不要。然后换CPU试下,碰到过CPU造成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