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楼主(2010-06-28):
遇到两张一模一样的华硕P5KPL-AM主板,G31芯片组,故障都是不跑码,复位灯亮。测内存的供电1.8V左右 正常,0.9V左右 正常,桥的供电1.3V左右 正常,CPU的供电1.3V左右 正常。刷过BIOS,请问这是华硕P5KPL-AM的通病吗,有谁修过的恳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电压正常
时钟正常否
如果时钟正常,还不复位
、有可能的原因是VRM_PG信号和ATX_PG信号或其他PG没有正确发出、PCI复位线路上的元件故障,如声卡网卡IO等、南桥、专用芯片坏

网友:
现在主板都是这样现象  怎么修哦。。

网友:
换IT8712F这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量下PCI的时钟跟复位,换个IO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灯都常亮你还刷什么BIOS?供电正常先查一下主板上面的时钟  还有就是两个PG有没有进南桥了  再查复位电路

网友:
很可能是时钟芯片坏。

网友:
因为我测不到CPU的时钟信号。其他的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测到CPU的时钟信号。但是为什么其他诸如BIOS,桥芯片的时钟信号正常,就是没有CPU的时钟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