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大家用哪个牌子的比较好?

楼主(2010-06-28):
我新买的不行,所以要退掉换个,不知道大家的诊断卡用什么的,推介一下,顺便问一下,有一种中文显示的,好不好?

网友:
把代码显示成中文就叫好啊?台机诊断卡相对来说还是PT090好一点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过,告诉下什么地方有卖?

网友:
哇,这样显出来, ,那以后客户直接过来修板,就说,把内存电路修下吧,哈哈 ,晕哟

网友:
显示中文的应该很贵吧?我个人觉得用代码的比较好,第一,常用代码并不是很多,用熟了,就能记住常见代码的含义了,也挺好用;第二,价格便宜。

网友:
网上大概报价50元左右的,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维修的肯定用代码,大哥,不然你用中文给客户知道了怎么赚钱啊

网友:
杂牌卡,10元一片,也挺好,丢了不心疼.

网友:
俺用的就是杂牌卡。能看代码就中。

网友:
不错,方便很多,不知在哪里有卖?

网友:
这个卡好用啊,这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怎么早没发现

网友:
俄罗斯诊断卡还OK,将就啦

网友:
杂牌滴便宜还可以。 我这边也是用杂牌滴。

网友:
楼主的卡在哪里买的啊,俺也想弄一个

网友:
一般用俄罗斯的吧

网友:
嘿嘿我买了个新的诊断卡了,鑫帝pt090c的,感觉还可以,加上运费60块钱

网友(2013-10-30):
中文诊断卡完全不行不要去卖啊,各位我在淘宝买的中文诊断卡还是比楼主的高一点是现在新出来的那种,我用一个坏板板检查了一下。提示你:显示00已经自检完成你可以装系统了。这个板是坏既然还可以装系统无语。我原来哪个老诊断卡显示到31就不跑码了。但是如果不去插内存中文诊断卡还是显示出来了C1。说 他不能用呢还是可以诊断出内存条没插.他诊断肉眼能看出来的问题。一代问题复杂 他直接给你个00自检完全请装系统。

网友:
中文显示的 个人觉得还不如去上网查呢

网友:
pt090c的好用吗?我正想也买一块试试

网友:
普通的诊断卡功能都差不多 就看做工 可靠性了

网友:
这个看着真的挺好的 在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
我用的是鑫帝的

网友(2015-08-30):
现在台式机诊断卡哪种好用?

网友:
我也想选一个,就怕诊断出结果不好,还有最新版没有PCI插糟,都没有方插啊。

网友:
俄罗斯诊断卡,十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