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945PL-A 自动上电且诊断卡灯暗

楼主(2010-06-28):
主板:ECS945PL-A
故障现象:自动上电,诊断卡灯暗主板所有供电都 不正常
故障分析:诊断卡灯暗一般由4500的N沟mos管串路引起

先找主板上的4500,

这块板用的是4609,跟4500一样的管。从废板上找到4500代换。换过后不会自动上电了,可是还是不开机。再仔细看下,下面还有一个4609,也拆了。先短接开关触发了一次,有门。找个4500把这个也换了。再上电正常开机,主板修复。

测试半小时没问题了

悄悄话:刚拿到这块板的时候只想到了可能是哪个负载短路引起的故障,拆了又拆,结果把IO的一个脚 的PCB上的点都拆掉了,最后焊上后又用热熔枪保护了一下。这片板子修了5个小时,真的不太想修了。又开始找课件,又把4500那节课整听了一遍,恍然大悟啊。听课不认真,走这么大的弯路,还得把课程多看几遍,重新再学。

网友:
认清故障现象是最重要的。~~

网友:
呵呵,我上次也修了片跟你那一样的板子

网友(2015-09-12):
4500的N沟mos管串路这里可以理解成本身GS ,DS级阻值相通短路。

网友:
这就是串路的故障吧,最后还是转过弯了,不错

网友:
这里应该是5V电压指示灯微亮,即4609损坏造成5V和5VSB待机电压串路引起。

网友A:
有可能电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电压不足

是的,这里自动上电可能是绿线或开关针工作电压偏低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