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L575T 加焊显卡后+1.8VS短路

楼主(2010-06-28):
神舟承运L575T ,开机,用不到2分钟就花屏,采用的G86-770-A2显卡,加焊完显卡,开机电流到1A左右掉电,在开也是如此,重做显卡也是如此,这是测+1.8VS短路,,又把GPU取掉,在测试还是短路,排除GPU的问题,这个GPU很贵的啊,用烧机法也烧不出来哪里发烫,现在看电路图,+1.8VS用到的有不到100个电容和8个显存,给8个显存供电的电感取了,和显存相连的一端不短路,但也有+1.8VS直接给显存供电,做显卡的时候都用高温胶带给显存做保护了,怎么办,请高手指点?板号为8252D,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是不是加焊的时候人为的把焊锡什么的搞上去短路了啊?

网友:
刚看了下图纸,觉得还是显存短路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