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50关不了机!!

楼主(2010-06-28):
刚接手时是开不了机,放了下电,能开机 ,但是无法强制 关机,于是乎就加焊了下南桥晶振,没想到开机掉电了,取下CPU不会掉电,但是 关不了机 ,上CPU又会掉电,请高手给个思路!!
开不了机

网友:
cpu电压出来没有 掉电之后是否能重新开机

网友:
掉电后不能重启,cpu有电。

网友:
掉电后不能开启,查EC到南桥的信号线路看看!

网友:
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