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幕液晶电视电源板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0-06-28):
、什么是PFC电路呢? PFC电路说白了就是把桥堆整流后的+300V电压升高到+375V----+400V。这也是液晶电视的电源与CRT电视的电源不同之处的第一点,不同之处的第二点就是次级电压比CRT的低,其它的地方与普通的开关电源原理相同,都一样。测得大滤波电容330U/450V两端电压为+375V---+400V,则表明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工作正常;如果测得电容两端电压为+300V,说明PFC电路未工作,主查PFC振荡集成电路。

2、检修液晶电源时,首先确认保险管状态,保险管完好,通常PFC校正电路中的开关管等没有失效。再测量大电解电容对地是否存在短路,有几十千欧以上充电电阻,表明电源没有击穿。如果保险管损坏,第一个要检查PFC校正电路开关管,第二个要检查副电源IC 。

3、40英寸以下的一般输出+5V、+12V、+24V三组电压;40英寸以上的一般输出+5V、+12V、+18V、+24 V四组电压。其中+5 V为待机电压,+12V供数字板,+18V供伴音,+24 V供背光板。在实践维修中,只要各组电压一样、功率一样的电源板都可以代换。

4、电源板可以从电视上摘下独立维修,维修时只需要把开关机控制电路三极管C、E短接(或将一只1.5K左右的电阻与副电源的+5V输出端相连),整机就处于开机状态,各路电压均有输出。在部分液晶彩电的开关电源中,只有+12V或+24V输出端带有一定功率的负载,主开关电源才进行正常的工作状态。所以在+24 V输出端上你可以接一只电动自行车的36 V灯泡作假负载(或在+12V输出端接一只摩托车灯泡作假负载)即可。

5、液晶电源通电后,副电源先工作,输出+5V电压给数字板上的CPU,此时整机处于待机状态。当按“待机”键后, CPU输出开机电平,PFC 电路先工作,将+300V脉动直流电压转换成正常的直流电压(+380V)后,这时主开关电源的脉宽振荡器才开始工作,接着主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12V、+24V电压,整机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6、保护电路,在液晶彩电开关电源中,除具有常见的尖峰吸收保护电路外,还设在+24V、+12V和+5V电压的过压、过载保护电路,其保护电路多采用四运算放大器LM324、四电压比较器LM339、双电压比较器LM393或双运算放大器LM358。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在维修时可脱开不用,如果电压恢复正常,说明保护电路引起,这时要分步断开是哪路起作用。然后再进行维修。

7、开机前,先确认有无炸件、电容鼓包现象,如有应先更换并把相关的器件全部都测量一遍。建议更换所有损坏器件后试机时,最好把原机保险丝除掉,接上一个 220V/100W的灯泡,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再次炸件。

8、主开关电压+24V或+12 V的输出电流较大,对整流二极管要求较高,一般采用低压差的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替换。另外接负载后,电压反而上升,多属于电源滤波不好引起。

9、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首先要测一下PFC 电压是否正常(380 v),如果正常,问题就在电源厚膜上,通常是电源厚膜带载能力差引起,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10、电源板上,贴有黄色三角形标记的散热片以及散热片下面的电路,均为热地。严谨直接用手接触!注意任何检测设备,都不能直接跨接在热地和冷地之间!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顶啊 液晶维修以后是一个好的方向

网友:
真的要推一下,寫的有夠精采,有一些以前沒有注意的部份,一下子頓悟了

网友:
最近开始学习大屏幕液晶电视,刚好有到PFC 这个名词

网友:
好像不是你的原贴吧

网友:
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在维修时可脱开不用

问一下,如果是出现保护,脱开不用运算放大器,具体是如何脱开的,请指点!

网友(点评):
我也是很想问,如何开脱,还有第四点将一只1.5k左右的电阻与负电源输出相连,那电阻了另一端要连on/off点吗

网友:
液晶 现在 马上就开始 平凡处故障咯,也马上过保咯!!
所有现在修液晶电视,是个市场哦!

网友:
我从来没有接触古过,不过看起来楼主是个高手,辛苦了

网友(2010-08-01):
液晶以后的确是个不小的市场,现在家里的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越来越多,也基本上到了出故障的年限了

网友:
介绍的只是粗略的维修经验,要是能详细讲述就好了,如断开保护,怎么个断法,没说明白

网友:
经典.收藏了.LZ辛苦了.

网友:
写的太好了,超级棒

网友:
不错,这种贴子发的实在是实用。

网友:
真是好帖,顶起啊
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在维修时可脱开不用

问一下,如果是出现保护,脱开不用运算放大器,具体是如何脱开的,请指点

网友(2010-09-06):
|“另外接负载后,电压反而上升,多属于电源滤波不好引起。”|楼主说得很好,最近修本本电源就出现很多这样的现象,换滤波电容能解决。

网友:
大屏幕液晶的维修资料太少了,LZ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框架思路,对我们帮助很大

网友:
实在太好,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 真乃高手 来此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写的基本不错.对新手来说是一个好的启蒙.
不过第10条太侉张.热地部分只有接通市电时用手触摸才会有触电的危险.其实做家电维修的谁都被电触过无数次.还没听说谁被电死过.
热地与冷地之间是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的.以测的电压值约60v.用的测量表具和线路类型不同有所改变.不过这个电压的高低没有实质意义.

网友(2010-10-06):
正想进军液晶电视,真学习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