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后分区丢失的恢复

楼主(2010-06-29):
GHOST装系统后分区丢失的,可用DiskGenius把原来的分区表恢复,从而恢复你要的数据。

网友:
楼主如果能把恢复的详细步骤图文并茂的分享出来的话。加分鼓励!

网友:
都是中文的,很容易看明白

网友:
  在DOS下可以用DISKGEN 重建分区表吗 ?

网友:
这个软件对分区错误比较好!!使用方法也比较容易!
只要进去点击搜索分区!会弹出一个框!有保留和跳过~在搜索中你看到你的资料就按保留!没有就跳过!让他慢慢搜索!好快的!

网友:
可以的吧 这个软件可以恢复ghost分错区 的文件丢失吧

网友:
除非是硬盘本体没有实质性损坏的情况下.diskgenius可能能够发挥找回分区表的作用.如果硬盘已经坏了.那么找回的分区表无法保存在硬盘之上.

网友:
你说的是装系统的时候不小心把硬盘其他盘格式化了。。其他盘的资料丢失了。用这个软件也能找回来吗????但是后面我都把硬盘分区打乱了啊 ,比如没有装系统之前D盘是40个G,重新分了后我分成60了。这样也能找回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WINHEX也可以的

网友:
这软件就有备份分区表的功能,所以别等坏了再手忙脚乱想恢复,提前备份就成。

网友:
diskgenius
是个好东西 一直在用他 记得备份分区表哦

网友:
DiskGenius不是很强,我试过,两次客户误用ghost盘的一键分四个区后,原盘分区损坏,用了DiskGenius都没能正常找回,最后用PTDD完美解决

网友:
先用分区表医生重建分区``恢复原始盘后就用diskgenius不是很好搞定

网友:
恢复分区表有很多种方法,用易我分区表医生,DISKGEN,WINHES,DISKMAN都可以,

网友:
能说具体一点吗?  怎么看不出来!

网友:
如果分区表失了,可以在DISKGEN,找回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我也用这些软件。。。。

网友:
用这些软件,大家得小心警惕哦~~!

网友:
DISKGEN确实是个好软件

网友:
用易我分区表可以搞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分区表医生”可以找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个工具已经图形化,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2010-08-10):
DISKGEN实用一点

网友(2011-03-22):
DOS下用diskfix

网友:
这几个软件只是修复硬盘的分区表。但很实用的。

网友:
这真是又学习了  大家的方法还不少  呵呵

网友:
非常棒 学习啦!

网友:
还是学硬盘好呀,这个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