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V30 开机不显示 维修

楼主(2010-06-29):
机型:清华同方 超锐V30  Clevo代工的M540V/M550V主板
故障:客户反映开机不显示。触发后电流跑到0.5A左右
维修过程:
      拿到主板按照习惯,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对地阻值无明显异常。
      然后上电测量电压,除CPU旁边电压之外,其余基本正常。一看CPU电源管理芯片很陌生。在拿板过程中突然碰到产生2.5V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U30非常烫,当时差点把板子扔掉。下载图纸测量,发现周围等没有异常,按照正常习惯会立即代换次芯片,由于手上没有此型号芯片,测量周围电阻电容也没有啥问题,也没发现有什么短路的情况。主要是给内存和南北桥供电的。心想不是桥的问题,也没管他,先修CPU电压。
     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U22 sc451测其工作条件,发现VCC和VDD供电部正常只有0.9V(正常应该是5V)如图:

       于是查找+5V电压问题,为了判断电压时输出有问题还负载问题。遂找到Q6(如图)断开123脚负载测量,输出0.9V左右。原来输出电压有问题。继续测量5-8脚5V电压,4脚2.5V电压。原来控制极引起的。测量Q9处于截止状态,C7粗略测量基本正常。一切问题还在+VDD12上。+VDD12是通过接口JDDB1由M+VDD12转换过来的。

      顺藤摸瓜的找到M+VDD12电压产生点MQ14。断开MJOPEN2焊盘,测量MJOPEN2焊盘1端5V电压,显然不正常(正常应该是12V)继续测量MD21的C端16V电压。MQ14的BC极也是16左右电压唯独E极只有5V电压,测量MQ14周围电阻电容没有异常。找个同样型号差不多模样的代换。通电测量MJOPEN2焊盘的1端16V电压(有好几天了,具体是多少电压忘记了,不过感觉是电压正常了)如图:

     心里乐呵呵想,应该解决了。焊盘连上,通电冒烟了。MQ14挂了。

     那心里的火啊。好不容易找到一样的管子竟然这样给挂了,
      心里想为什么还是不行呢?难道是焊接没有焊好?.....突然之间想到MJOPEN2焊盘断开之后1端是5V,之前没有段开的时候是2.5V左右(Q6的G极之前测量是2.5V左右)顿悟负载还有小短路的地方。于是又把之前那个焊接回去。(之所以焊接回去是因为这种管实在是难找,而且原来的在板子上MJOPEN2焊盘连上不会冒烟的,)
于是依次断开+VDD12,当拿掉Q39的时候,MJOPEN2焊盘电压从原来的2.5V变成5V了。原来问题出现在这边。不过在焊接过程中烙铁弄断了Q39的一条腿。在把Q49拿掉焊接到Q39的位置上依然正常,看来问题就在Q49后面+12VS电路了。

      一时兴奋把所有需要+12VS的大的器件U28,U31等全拿掉了。也就是下面图中+12vs右边的所有都断开了,结果还是有点短,当时快泄气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最后在看看电路图,C458 C453 R318也是Q49之后,之前忽略了这种形式的元器件了。仔细一看C458是10u/25V的大号电容,拿掉C458电压正常。

       此时CPU电压已经出来了,电流上到1A以上,(先前的U30芯片也不再烫了)高兴ing,于是赶紧外接,不显,心里安慰自己也许这款机器外接就不显呢,装上屏幕,涛声依旧....
      插上诊断卡跑28XX(具体跑啥忘记了,当时看到代码感觉是内存,北桥有问题)。于是测量内存供电等,一切正常。看基地朋友说这款机器的北桥的四个点也容易虚焊,加焊北桥。上诊断卡比以前的多跑了一长串代码,外接仍然不显。也抱着试试的心态挂屏,居然亮了,紧接着心都凉了,太亮了亮得屏幕发白了(白屏!!!)
     以前见过出现白屏一般都是屏上供电没有。又拿下板子测量PLVDD,居然没有电压。心想大概就是这里的原因。

U28的S极没有电压,D极有输入电压,测得G极没有控制电压。在测量R165一端12V电压,另外一端没有。测其阻值无穷大。换一个100K的电阻PLVDD电压正常(此处损坏我猜测是维修不妥造成,当时有断开U28和R165和R166)
    接屏久违的清华同方logo出现了。但是问题又有了,快进系统的时候蓝屏重启,如此循环。估计是系统问题,问了同行硬盘有没有重要资料,能否装系统。经确认可以装系统。装了好多次都是到95%以上的时候出现一长串英文,百度了下,网友给出的结果是硬盘坏了,于是分了一个4G的区,检测扫描修复,在ghost能复制完,但是复制完之后不安装。晕死。没办法不弄了。
   下午一个客户拿来IBM t60的机器来修,同事一看就知道这人是从路边买的,那人也自己也知道受骗了,最后把机器丢店闪人了,同事拆了,发现有个6G的IDE接口硬盘。我赶紧拿过来格式化装系统,一切ok。终于看到“欢迎使用”这几个字了,进系统测试,声音网络等正常。
清华同方超锐V30维修基本上告一段落!

维修心得:
1、电源管理芯片非常烫不一定就是本身或者周围元器件问题。也有可能是看上去“不相干”的地方出问题
2、维修中也不能全盯电路图(在我维修这机器就把C458当做一个小小的贴片电容,认为不太容易坏,走了不少弯路,拆了后面好几个大的元器件)
3、维修中烙铁等基本功夫相当重要。(如果烙铁功夫好的话也许就不会把Q39弄段一条腿,也许后面的白屏就不会出现了)

最后感谢基地的朋友提供的电路图以及基地前辈们经验的分享。从3月29从一个好心网友那得到基地邀请码,从一个菜鸟也学会了简单的维修了。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确实不错,
向你学习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收藏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