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头电烙铁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6-29):
          我有一个30W 的尖头电烙铁,,,在拆那种绿色的PCB板上的电容很容易,,不知道为什么在拆红色PCB板上的电容感觉就特别难,,烙铁放在上面半天了也熔不了锡,,没反应的,,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我是新手,,不太理解!!!

网友:
可能正好绿板是有铅板红板是无铅板吧。有铅和无铅锡的熔点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和PCB板的颜色是无关的,关键的问题是有铅和无铅要分清!!!(PS:饼哥说的)

网友:
那现在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
你应该去买一把恒温烙铁

网友:
换个无铅焊台或者用大点功率的电烙铁试试

网友:
烙铁的功率\质量\烙铁头的合适\有铅无铅\焊接技术等都决定着成败.

网友:
买个焊台吧,组合的,一般就解决了。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恒温烙铁。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