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 HY 内存 HY5DU56822BT-D43 双面16IC 512M的THP

楼主(2010-06-29):
求 HY 内存 HY5DU56822BT-D43 双面16IC 512M的THP 其它的不要
有那位能发上来

网友:
同求一下,是不是在将256M的条子改为512M啊?
我就在这么做,但SPD没有写好,还只能当256的用。

网友:
通过摸索比较,俺将256M的SPD修改成512M的了。红框中的数据是变更过的,第一个是由01改为02,第二个数据是修改的校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