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T61维修

楼主(2010-06-29):
接得一台T61 初始故障为开机黑屏。背光有动静,无图像。典型的显卡故障。重做BGA后。屏暗,以为是没做好。再次重做。故障依然。 跟客户商量飞线算了。飞线会白屏一下。信号不同步。客户不同意。 磨了几天。换了显卡还是一样。。郁闷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高压条上有没有开启电压.没有就从屏上飞一个.也不会白屏啊.

网友:
你选择的点亮信号不对,你换一个电压点

网友:
只有背光动作,没有图像显示,你 飞线,只能使高压条强制工作白屏显示,
但图像绝对是没有出来 ,这肯定不行!我认为问题应该是
1:显卡芯片坏,
2:显卡没有做好
3:显卡PCB焊盘掉点

网友:
从屏上供电飞一根做为高压板的控制。

网友:
一般是从屏供电直接飞到高压板的高压开启,很少出毛病的

网友:
T61的显卡不容易做啊 ,做过两次都挂了 。。你跑过码吗?

网友:
从屏上飞个3。3V的控制信号线吧。

网友:
T61的高压上的3.3V控制电压还没有仔细研究过,因为这个高压上的的指示灯多啊,不如用买的19V的通用的高压改一个,但是原来的指示灯是可以保留的,这样改的和原装的没有区别。就是3.3V控制电压要用屏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