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饼哥帮我分析一下我这问题要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29):
                       我有一个30W 的尖头电烙铁,,,在拆那种绿色的PCB板上的电容很容易,,不知道为什么在拆红色PCB板上的电容感觉就特别难,,烙铁放在上面半天了也熔不了锡,,没反应的,,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我是新手,,不太理解!!!论坛里的网友说,这和有铅无铅有关系,,,怎么解决呢???一定要换烙铁吗????

网友:
和PCB的颜色是肯定没有多少关系的
拆不下来无非就是功率不够或者方法不正确
在焊接多层PCB的主板方面,30W的尖头,就算你方法是对的也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网友:
加锡以后再拆,看焊接基础版块,这种问题还用不着饼大师去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铅的是比较难焊的  你把电容两只脚上面多加一些锡上去让他好好熔化了再拆会好一些的

网友:
用堆锡法焊,无铅的比有铅的难焊下来。我练习时才明白。后来加锡用堆锡法很好下来的。

网友:
如果没有好用的大小通吃的烙铁的话,那就准备一个功率50瓦以上的烙铁(我就准备了一个75瓦的),专门用来拆焊耗热大的零件,很好用。也不用堆锡法,直接就拆下来了。

网友:
我是怕瓦数越大,,我家里的空气开关带不了,,跳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个几十瓦没事吧。

网友:
我不是饼哥

网友:
换个936吧。。。

网友:
30W小点
要是50W尖的基本可以通杀,但最好接地

网友:
空气开关75W都跳了? 是不是也该把他给撤了??

网友:
烙铁功率不足

网友:
你的功率不够,换70W以上的就好用了。

网友:
烙铁的功率不够。最好用50瓦以上的烙铁,那样很容易就焊下来了。

网友:
最好用50瓦以上的烙铁

网友:
功率不够,可能还是无铅的

网友:
这与PCB的铜箔层数有关,温度不够造成发热。我建议你买一把50W的烙铁,在插头一侧装一个台灯用的调压器调节功率的。

网友:
换大功率烙铁,并用预热台保证好使

网友:
要多加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