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求救

楼主(2010-06-29):
V3000换了631的显卡还是一长二短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桥坏了, 或着没有换好, LZ要不要再换一次看看呢?
如果都不行的话, 烧个BIOS 看看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显存

网友:
你换坏了,或者没有做好,或者把元件搞掉了

网友:
机器是这样子的,换了631显卡,客户用了10天左右就不行了,拿回来以后换了4个新的631也不行,最后刷了BIOS,换了旧的630上去就好了,真不懂。还有说明本人做的BGA都是一次行成功的。。希望有人回答一下

网友:
还有631的显卡换到别的机器上去好的,4个都是。。真搞不懂,邪门了

网友:
RE: V3000以解决

解决了,

网友:
你刷BIOS后没用新的去试过啊,

网友:
一长两短,那肯定还是显卡的问题啦.....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显卡没做好。重新做一下吧!

网友:
显卡问题你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