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华锁主板BIOS(不是华硕)

楼主(2010-06-29):
华锁主板(注意不是华硕,华硕官网有下载)此板为杂板。连官方网站都找不到。型号是845GVSFA    IO是W83627F—AW 时钟是W83194BG—603 南桥是82801EB。因为电脑里面有重要软件不能换板。所以客户一再强烈要求要修好此板。现在问题是触发后一直内存循环跳变中。偶尔能显示。但是过不了多久又重启。本人怀疑是BIOS的问题所以急求此板BIOS。希望好心的朋友帮忙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BIOS的可能性不大
还是先从别的方面入手好点
比如电容是否老化?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南北桥有无虚焊损坏?
用EB的845GV是典型的翻新主板,桥的故障率很高的,还有电容也喜欢用杂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里面找个公板的BIOS刷进去吧  杂牌的一般都是用公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论坛我搜了一下。好像都没找到耶。麻烦大哥发个链接可以吗?

网友:
下载分又没了

网友:
你随便找一个845gv的主板,芯片主差不多的,刷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