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富士康915主板修到发疯

楼主(2010-06-29):
直入正题。
型号:915M-12-PL-6JS,
故障:CPU无供电,PWM芯片为L6711(已经换了3片),复位灯常亮。复位针正常,全版无时钟,时钟芯片cv115-2pv(已经换了3片),时钟晶振无电压。晶振和谐振电容换过。
压过U座,南北桥。打过AD线,均无异常
南北桥供电均无异常,
内存供电2.65V。1.32V,偏高点点。(不知道是不是表误差)
先看看L6711引脚图

以确定外围元件无问题,boot1/2/3均有11.3V电压,经过一个二极管过来的,底了0.7V正常,
VCC对照PDF里资料检测正常有12V和5V,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个5V是VSB的5V,
6脚1.24V
10脚 0v
13脚0.5V
VID0-5 110010 有效VID值。
再来看看L6711外围引脚图

经跑线路发现SS-END信号区了时钟芯片CV115-2PV的16脚,

如果把这个叫悬空,那么全版复位和时钟都正常,时钟和复位都正常之后南北桥有微微发烫(属正常温度)
悬空脚对地阻值:通电时200多欧姆,未通电时700多欧姆。
下面是一些数据,

PWM芯片位置,位于CPU上方。

时钟芯片 cv115-2pv

南桥

全版无时钟,复位灯常亮

CPU电压(上假负载和真U都一样)

晶振电压 0v。

内存电压
这板修了几天了,由于生意惨淡,有时间就修修,有事就先忙其他的,
有那位朋友修过这类故障的麻烦告知一下,小弟新开店,经验确实不怎样。

网友(点评):
鉴定---楼主对时序完全迷糊。 解决:楼主应该查13脚为什么只有0.5V,一般都是1.5V以上。

网友(点评):
楼主你就是在瞎修,完全乱了套,是我徒弟就被

网友:
SS-END信号和时钟芯片CV115-2PV的16脚是直连的吗,没有经过三极管什么转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间没有三极管,SS END信号经过一个33欧姆电阻进了时钟芯片,另一端8.2K电阻连3.3V,这个8.2K电阻换过了,也是0V。

网友:
怎么这么快就沉了呀,,,顶起来,,让多点人看到。。。。。。。

网友(点评):
呵呵`!支持,顶起来,难得有个二十一世纪伟大杰出的主板工程师修到发疯`!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你当时就修错了,这个板子的内存供电是正常的,先复位常亮先要上真货看看,现在修成这样,我也没有话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当时上过真U,结果复位还是常亮,,这板我还是不死心。还会继续修的

网友:
看来LZ上电时序都还没搞清楚,SS_EN即到CLK也到SB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看一下PCI-E槽边的9202吧。

网友:
唉!cpu 无供电是你这片板的根本问题所在!跑一下cpu 到北桥的通路先!

网友:
如果没有掉件 重点在南桥那块下点功夫.. 那南桥很容易挂

网友:
楼主做生意这板修的没什么利润了!

网友:
修这板肯定是没得赚的。。。。PCIE旁边是有个RT9202,是输出给北桥1.5V的,它输出也正常呀。。。真要命。。。。。那位大哥告知一下上电时序?,,诶。。。

网友:
楼主真是 有 毅力啊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不用跑电路,按经验也是先把CPU供电修出来,维修都是按检修顺序去修的,供电-时钟-复位
这就是上电时序。一般板子时钟的PG信号来源多为Vcore   ,ATXPWRGD等,所以不跑电路也得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要不LZ发给我修得了。。。。保证跟你修好

网友:
现在是查CPU的工作条件啊,不行就烤一下座子

网友:
一天又过去咯。。还是没有找到故障,,悲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觉得还是查查这个电压,有没有下拉电阻和电容之类的

网友:
我有类似一板,修的方式跟你叙说差不多,无VCORE,电源芯片PGOOD电压不正常,EN脚电压正常,查遍所有元件,不知原因,后来打A14电阻,发觉南桥轻微短路,导致PGOOD不正常,所以没有VCORE。你的检测,P13脚电压偏低,应该在1。4V左右,查下这路。你的电路图跟你贴出的图是一样的吗?P13路好像不对。

网友:
修出CPU供电先。再修全板无时钟:1、时钟IC3.3v供电是否正常
                                                        2、14.314晶振是否正常
                                                        3、VTT-PG是否正常(vcore正常的话这个一般都正常)
                                                         4、时钟IC本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