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取下旧CPU座在继续用

楼主(2010-06-29):
大家一般都知道换CPU座一定要用新的,从旧板上用BGA拆都很难容易变形。就算拆了植球也很难,那么怎么才能取下旧CPU座在继续用呢。很多机器不过内存,做北桥各处都查不到原因。用GBA做CPU做还有几个做坏了,做了之后无缘无故短路。在买新CPU座感觉有点破费。就想到在研究研究从旧板上取,刚开始的时候用BGA取,这样试那样试都不行,后来没办法出于无聊将CPU座上面一层摘下来,大家都知道CPU座是锁扣的上下有两层可以移动,将上面一层拿掉,可以看到连接CPU针的金属触电,焊宝擦上,要看到每个CPU座针孔里都有焊宝。CPU 座周围的件拿掉腾出空间,找一个和CPU座一样宽的薄铁片,在吹化锡球时将贴片从CPU座地下插进去,不要担心锡球会不会挤到CPU座里面也不用担心CPU座变形,薄贴片会将锡球大部分带出来。铁片要平也保证了CPU座不会变形。这样吸平的时候就不用担心烙铁会将CPU座烫化,风枪的温度就用平时植球吹的温度旧可以。拿下CPU座不是问题,最大问题是植球时候锡球会漏进CPU座里面,这时候要找一个四方形很平的铁板放CPU座,不然吹吹锡球时还是会变形的,那么锡球会漏进去怎么办呢,最方便就是用胶泥将CPU座孔全堵上漏出一点金属触电连锡球,等锡球吹上后放到水里胶泥自然就冲掉了。
   这样成功率虽然不大外观也不好看 还有固定CPU要人工用别的方法固定了,但是为大家减少成本还是可以采取的.
个人经验 希望可以转正.

网友:
说的很好,可是现在一个CPU脚座才多少钱?楼主这番钻研的精神很值得我等学习,但是如果是本人遇到CPU坏的板子,是不会那么去做的。费时间,费人力。
有一点很好,如果是在维修过程中,有锡珠或小异物掉到CPU脚座里面,把上面那层拆掉来清洁,是很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