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资料二

楼主(2010-06-29):
3.
IBMT40
电池不充电
首先测充电单元电路工作条件16V主供电正常,在测开关SD10脚插上电池时为2.5V高电屏说明故障在充电单元内部,因ADP3806故障率高首先更换该芯片更换后电池开始充电但电流小充电时间长此时更换8脚合成开关故障解决。
二,故障实例:
1.       IBM R40 进水 无待机电压,电流0.02.侧得3.3V 5V都没有,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测电源芯片主供电正常,但是开关脚没电压,测SMSC I/O 供电正常 此芯片复位电压3V正常 但是此芯片自身的晶振两脚没电压。加焊I/O 更换晶振和协振电容后依然如此,后来更换此I/O故障依然不能排除,后来查得是板层断线,导致I/O有根控制信号不正常,用导线连接后故障排除。
2.       神州不定时掉电,故障是有时候进系统10几分钟不掉,有时候进系统马上掉,此笔记本采用的是速龙双核CPU发热量大,当时想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性能不良,更换芯片后故障依旧,后来就做的CPU座,问题解决,CPU虚焊。
3.       华硕X50加电不显,拆机后用测得没时钟输出,晶振两脚没电压,更换时钟芯片故障依旧,此板特别容易变形。之前已被人修过就考虑会不会又是线断了。但是测得时钟芯片各管脚工作条件都正常,后来无处下手就做南桥,故障排除。
4.     还有个HP的笔记本不跑码,CPU供电只有0.9V我当时总感觉这个电压不正常,BIOS刷过了 CPU供电芯片是ISL6265把所有的场管都换了但是还是不行,因为6265这个芯片不好找就一直没换,南桥和北桥都换过但是还是不行,CPU也换过,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师傅希望能帮忙解决下。

台式机1.
开机电路故障实例
南桥短路,取下南桥后测量南桥供电不短路了,换上去以后本怀着好的心情谁知道又烧坏,就想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短路或者电压不正常,和南桥又关系的电路也只有复位 开机 COMS电路 在查到COMS电路时候发现稳压器被穿了。换掉后植入新南桥故障解决。
液晶显示器故障实例:1.
AOC
显示器MCU程序坏引起故障:通电亮黄灯或绿灯黑屏不开机通电没反应功能失调白屏花瓶功能失调使用一段时间后开关失灵不记忆 偶尔开机从本人经验看反正一些奇怪毛病都属于MCU程序坏了2.
高压板分:自激振荡 和他激振荡高压板降压电感虚焊就引起开机亮下马上暗屏或使用一段时间暗屏3.
自激振荡8脚开关最容易坏4.
如果升压管击穿同时对应的管子也要换掉,否则换上还会击穿。5.
电源板各路输出的滤波电容容易损坏,故障有开机一会就暗屏,或者一亮一灭。开机亮绿灯黑屏。后亮黄灯。或者亮度低。6.
明基通病,高压板易坏灯管老化。7.
LG
显示器电源各路电容容易鼓包8.
飞利浦MCU程序容易混乱9.
沅兴电源板有个8脚芯片容易坏10.
高压板过流保护电容不好也会引起亮下就暗屏,可将电容短接排除此故障。

晕啊,居然说我写的太多不让发表。又删了好多。本来辛辛苦苦整理好几天的资料啊。